[求助] 输出IO的驱动能力如何选择?

楼主(2020-12-08):
在设计一个芯片,输出频率100MHZ,输出的IO直接驱动FPGA的IO, 请问输出IO驱动能力的该选择多少?可供选择的有2,4、8、12、16、24mA,
太小的驱动不足以驱动后边,太大的又会产生EMI问题,请大佬指导下选择多少合适?

网友A:
fpga输入驱动可调,你也可以设置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输入驱动可调,你也可以设置可调~

设置可调好像要内置MCU芯片,我们没有

网友:
可以考虑寄存器中控制,调试使用。

网友B:
设了不够,重新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可调好像要内置MCU芯片,我们没有

简单的功能没必要用内置MCU,可以io配置方式,或者刷固件方式,或者uar,i2c简单串行总线访问内部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了不够,重新来

重新来,是指芯片变砖头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来,是指芯片变砖头了吗

1、驱动能力,软件可配置。2、没软件就是IO来选驱动能力。

3、模拟仿真+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