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电容,为啥nwell上面的金属,提出来20fF对sub的电容

楼主(2020-12-08):
后仿,提电容,为啥nwell上面的金属,提出来20fF对sub的电容,请问如何避免。

网友:
电容上面不要走信号线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电容阵列,电容间连线用m2,每一列电容间都有nwell。导致电容间的联线m2与nwell的m1产生了很大电容。解决办法是:把nwell直接删掉,或者nwell上面 去掉m1  。看看和你情况一样吗,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然后的话想问你 你是做版图的吗??是版图去后仿,还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