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SKILL语言list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12-08):
如题 有一个关于via的namelist(“M2-M1”  “M3-M2” “M1-GP”....)
如何将x与list中的每一个元素进行==对比,发现后停止对比进行下面的操作

我写了x==“M2-M1”|| “M3-M2”|| “M1-GP”,但是最终发现并不能实现想要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清楚你想要做什么,或许可以了解下mambre 函数,  mamber(x list)  ,如果x 跟list内元素相同,则会返回一个list数据,都不同则返回nil

网友:
没听懂你要用什么功能,估计是先判断列表里是否有数据,如果有就需要利用该数据,试一下lindex()看看

网友:
foreach x namelist (
    if( x == “M2-M1” || x == “M3-M2” || x == “M1-G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