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运放极点问题。

楼主(2020-12-08):
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我的Bode图这里多出一个零极点对(红线圈出部分)。是由哪个节点引起的?
仿真软件ltspice.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的输入输出直接用电感相连是为什么?理论上讲低频直接短路了。另外,可以给出各级的gm和ro,算一算哪一级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的输入输出直接用电感相连是为什么?理论上讲低频直接短路了。另外,可以给出各级的gm和ro,算 ...

输出输入接电感是为了直流下构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用来仿开环的交流增益。
各级的零极点都计算过了,也都标在图中了(红圈部分),想不到哪里有还有大电阻大电容的节点。

网友A:
电感的值大概是多少呢?会不会谐振,电感值改一改能不能改变零点位置。另外,给出各级gm,ro,调一调看看零点是否变化,先确定那个参数对他有影响,再确定是什么影响了零点。

网友:
排除下Vac的位置有没有影响,

网友:
电感,电容看标的1G,很大了,是理想器件吗?有没有寄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值大概是多少呢?会不会谐振,电感值改一改能不能改变零点位置。另外,给出各级gm,ro,调一调看看零 ...

感谢您的回答,问题已经找到了。软件问题,b和s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软件问题。b和s端不要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