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享sf、fs等工艺角描述中哪个代表PMOS

楼主(2020-12-08):
简单NMOS、PMOS二极管连接电路,直流仿真,tt之下栅极电压在600mV:

tt工艺角

tt工艺角

fs之下栅极电压在520mV,说明NMOS驱动能力变强了,因此判断第一个字母代表NMOS工艺角。

fs工艺角

fs工艺角

预测sf下栅压大于600mV,实际结果为672mV,因为这时候PMOS强,NMOS弱:

sf工艺角

sf工艺角

网友A:
见过的都是 XN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的都是 XNXP

嗯嗯,这样很清楚。

网友:
看spice model 文件啊

网友:
nmos在前,pmos在后
这是所有model常规操作。。。

网友(点评):
万一就有那么几个不走寻常路呢,验证一下保险。

网友B:
精神可嘉!不过N前P后确实是常规操作,实在不行,打开模型文件看一下,要快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不过N前P后确实是常规操作,实在不行,打开模型文件看一下,要快的多。 ...

请教一下,模型是指.scs文件吗?如何查看呢?可否举一个例子,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模型是指.scs文件吗?如何查看呢?可否举一个例子,感谢!

删了很多中间的东西,简单看看几个重要参数就好,举个例子就好
***********************************************************
.LIB FF
.lib '*******.l' setup
.param
+A1N='-1*sigma_factor' A1P='-1*sigma_factor' A2N='-1*sigma_factor' A2P='-1*sigma_factor' A3N='1*sigma_factor' A3P='1*sigma_factor' A4NP='-1*sigma_factor'
+toxp = '2.46e-09+2.0000e-011*A4NP'
+dxwp = '1.3e-009*A3P'                dxlp = '8.35e-010*A2P'

.param
+toxn = '2.22e-09+2.0000e-011*A4NP'
+dxwn = '1.3e-009*A3N'                dxln = '8.35e-010*A2N'

*************************************************************

***************************     LIBRARY OF SNSP CORNER CASE     ***************************
.LIB SS
.lib '*******.l' setup
.param
+A1N='-1*sigma_factor' A1P='-1*sigma_factor' A2N='-1*sigma_factor' A2P='-1*sigma_factor' A3N='1*sigma_factor' A3P='1*sigma_factor' A4NP='-1*sigma_factor'
+toxp = '2.46e-09-2e-011*A4NP'
+dxwp = '-1.3e-009*A3P'               dxlp = '-8.35e-010*A2P'

.param
+toxn = '2.22e-09-2e-011*A4NP'
+dxwn = '-1.3e-009*A3N'               dxln = '-8.35e-010*A2N'

******************************************************************
A1N A1P A2N A2P A3N A3P A4NP就是定义正负的,当然后面还要乘上具体的sigma参数,但这里只要关心正负

FF里面toxp是原始的加上一个值乘上A4NP,是负值,减去的,说明tox变薄,然后dxwp是正(A3P正);dxlp为负值(A2P为负值);tox变薄,Cox变大,W增大,L减小,电流增大。SS 就相反的。我图简单,直接贴的FF/SS的里面的NP,FS/SF里面对应的类似的。

其实这个也是手里缺东西才会去看的,更正常的情况,为我们一般看提供模型的FAB随模型提供的说明文档,里面其实说明的很详细的。不同corner差异大小,都是有表格的。比如下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了很多中间的东西,简单看看几个重要参数就好,举个例子就好
**************************************** ...

大概看懂了,太感谢啦!我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你用单N管,或者单P管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单N管,或者单P管试不就知道了

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