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ERC result报错,ntap connected to GROUND

楼主(2020-12-08):
版图ERC result报错,ntap connected to GROUND,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一直无法解决,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ntap应该接Vdd吧,这样P well才能reverse biased.

网友:
这个错不一定是真的错,只是说正常情况下ntap一般不会接到gnd,所以erc给你提示说这种情况不正常让你自己确认,只要确认自己的器件确实没有连接错误就可以了!这个erc就可以waive掉。我做过的项目基本都有ntap接gnd的情况!!!

网友:
比如三极管就会有这个问题 自己看没问题就可以忽略的

网友:
确认没问题可以直接pass

网友:
ntap是可以接GND的,只要确实是设计意图就可以。ptap在没有DNW隔离的时候接VDD是严格禁止的。

网友:
看版图的报错位置再看电路的连接是否是设计师要求的,如果是就不用管

网友:
lvs验证结果里面的这个笑脸上面那里的警告“Extraction Results”也是必须要处理掉的么?

网友(2023-07-06):
在画版图,也看到了ERC报错,但是没有理会。回头优化版图的时候用一下大家的点子,谢谢优秀的工程师们!!!

网友:
这种一般和pmos接的信号有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2023-12-18):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12-13):
我是在负压情况下使用pmos管,pmos的源端是接地,如果将pmos的衬底接正压,这会提高pmos的阈值电压,所以设计的时候使用源衬连接,这就导致pmos的衬底接地,然后跑lvs就显示ERC错误,不确定这个对我的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