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p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20-12-08):
请教一下问题,为什么有仿真SC integrator的pnoise时,需要在积分电容上加一个Reset开关。
不加这个开关,仿真结果会在低频下大很多,原因是OP和高阻点上的P2开关的PAC transfer function在低频下有很大增益。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加这个reset开关仿真就不是积分器了, 而是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 积分器就是在低频下增益大, 这时输出的噪声psd在低频下也大, 但如果等效到输入, 其psd和加理想reset开关仿真应该差不多(不考虑opamp噪声).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2023-05-15):
请问密码是什么

网友(2024-01-05):
什么玩意,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