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c=(a+b)(a+c)怎么推到出来的

楼主(2020-12-08):
在《verilog HDL 高级数字设计中》图中的布尔代数法则a+bc=(a+b)(a+c)怎么推到出来的,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a+bc
=a(1+b+c)+bc
=aa+ab+ac+bc
=a(a+b)+c(a+b)
=(a+c)(a+b)

网友:
a+bc
=a(1+b+c)+bc
=aa+ab+ac+bc
=(a+c)(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
=a(1+b+c)+bc
=aa+ab+ac+bc

多谢楼上两位老哥指点, 原来用到的是1+任意值都是1。a=a·1=a(1+b)=a(1+b+c) = a+ab+ac = aa+ab+ac

网友:
只要符合a b c (0 1)组合真值表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