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的内部反馈环路

楼主(2020-12-09):
文中说A点为高阻节点,为断环处,那B点为什么不是?另外他说不需要用基尔霍夫定律,用两级运放即可得到环路方程,但是他的零极点都是怎么得到的,为什么原点处能有一个零点,两个极点感觉不像是用米勒补偿直观得到的。(他的第一个极点应该是错的,下面纠正了,应该是Cm2*gm3*R3*R2,应该是密勒补偿得到,但另外的零极点就不懂了)
另外内部反馈环,与非主极点的关系是什么?
总而言之就是完全不懂,请大佬赐教。

网友A:
一般Cm1会比较大,所以主极点会在A

网友B:
这是什么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Cm1会比较大,所以主极点会在A

我问的不是这个,请您看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C:
因为cm1比较大,在分析主极点频率的时候,可以忽略cm2。
于是只有cm1那一个环了,写方程简单不少,当然B点极点还是要考虑cm2的米勒电容。
没有上下文,只能猜测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m1比较大,在分析主极点频率的时候,可以忽略cm2。
于是只有cm1那一个环了,写方程简单不少,当然B点 ...

分析内部反馈是分析次极点的,不是分析主极点,请您看看我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书啊

这个不是书,这个是一个博士论文,容性负载运算放大器的频率补偿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