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entOS6切换到CentOS7有两个不爽的小地方

楼主(2020-12-09):
一个就是文件夹的地址栏没有文本方式的路径显示,以前在CentOS6的时候,终端在几个地方切来切去只要把几个文件夹上的地址复制进终端就可以了,现在要么在终端里面敲地址,要么新文件夹下面新开终端,用pwd命令显示地址路径,很不爽。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小工具没有了,比如说CentOS6里面可以在面板上添加一个系统资源占用的小程序,可以实时显示系统资源占用情况,这个在CentOS7里面也没找到。
请问这两个小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装xfce桌面

网友A:
gnome extension 裡頭有

楼主:
谢谢建议,我抽空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ome extension 裡頭有

谢谢建议,我抽空研究研究

楼主:
ctrl+L可以以文本的方式显示路径,不过是一次性的。
永久性的话,可以在终端里面输入
gsettings set org.gnome.nautilus.preferences always-use-location-entry true
就可以永久用文本的方式显示路径了啊~世界和谐了90%

楼主:
系统资源显示小工具可以到这个地址下载安装
https://github.com/paradoxxxzero ... stem-monitor-applet
世界终于全部和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trl+L可以以文本的方式显示路径,不过是一次性的。
永久性的话,可以在终端里面输入
gsettings set org.gn ...

赞。。。。。。。。。。。。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安装gnome 2.x的桌面,CentOS 7用的是gnome 3.x的桌面。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2-03-11):
引用 楼主:
ctrl+L可以以文本的方式显示路径,不过是一次性的。
永久性的话,可以在终端里面输入
gsettings set org.gn ...

太棒了

网友:
改用KDE,无烦恼

网友(2022-10-26):
感谢,正需要!

网友:
gnome3中如何在workspace中显示名字呢?
gnome2中很多可定制的地方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trl+L可以以文本的方式显示路径,不过是一次性的。
永久性的话,可以在终端里面输入
gsettings set org.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