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ftchk故障及版图相关问题

楼主(2020-12-09):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下图的差分对管旁边为什么打这样一条类似于衬底接触的竖条,做lvs时报softchk错误指向这个竖条,万分感谢!

楼主:
追问:而且这个竖条为什么不用M1_PT而要自己画呢?

网友:
给衬底电位用的吧,那一坨pmos下面的psub电位不能光靠右边nmos的地电位,有lutchup风险。如果打算高层再连的话就先打个gnd的pin,然后虚拟连接gnd过lvs。追问里的M1_PT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A:
因为差分管是pmos做在nwell里的,下面的psub电位只依靠右边nmos的衬底电位是有latchup风险的。打算上一层再连到gnd就打一个pin,lvs里面选择虚拟连接。追问里的M1_PT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差分管是pmos做在nwell里的,下面的psub电位只依靠右边nmos的衬底电位是有latchup风险的。打算上一层再 ...

谢谢大佬,讲的很透彻,m1_pd画衬底接触的,已找到原因,左边那一条少了接触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