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右半平面零点为什么会引起不稳定?

楼主(2020-12-09):
简单看了一些资料,都说右半平面零点会带来90°的相位损失,因此可能会造成不稳定。但是根据矢量分析法,右半平面的零点低频情况就会有180°的相位增加,即使到无穷大频率处,也还有90°相位增加,对系统稳定性也是有帮助的。请问我是哪儿理解错了吗?下图是零点位于原点的情况,低频就会有90°的相位增加,如果零点位于右半平面,低频会有180°相位增加。感觉都会对相位裕度有帮助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求不沉呀

网友A:
翻下信号与系统吧,零点或者极点算系统传输函数相位的公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下信号与系统吧,零点或者极点算系统传输函数相位的公式就知道了

那您看一下用矢量分析法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A:
对于右零点,或者右极点算相位贡献时,画矢量图,考虑负号的影响,需要加上一个附加相位pi;

网友:
“右半平面的零点低频情况就会有180°的相位增加,即使到无穷大频率处,也还有90°相位增加,对系统稳定性也是有帮助的。”

你没有考虑负号。你分析的是s-wz的系统,对于实际1-s/wz这样的零点差了18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看一下用矢量分析法为什么不对呢?

假设传输函数分子有一项(1-s/a),a>0,右零点在w=0时,贡献的相位是0,而不是+180度,在w=无穷大时,贡献的相位是-90度,而不是+90度;
你的误区在于,矢量图算相位时,分子看的是(s/a-1),在w=0时,的确贡献了180度相位,但是w=无穷大时,反而降低到90度,说明随着频率的增加使相位逐渐减小的;

实际上,分子写成(s/a-1)的形式时,需要添加一个负号,即-(s/a-1)(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用矢量图得到的相位基础上加上180度,w=0
时,相位应该是180+180=0度,w=无穷大时,相位应该是180+90=-90度;

网友B:
和楼上一样的假设,分子有一项(1-s/a),会产生个右半平面零点s=a,写出这个零点对相频特性的影响是-acrtan(w/a),明显看到是会减小相位裕度的。如果是左边平面零点,那就是+acrtan(w/a),对相位裕度有增大的作用。

网友C:
楼主有了右半平面零点就不叫最小相位系统了,就不能用bode plot来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了右半平面零点就不叫最小相位系统了,就不能用bode plot来分析

对您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您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你不信就仔细看一下自动控制原理吧

网友(2021-02-23):
RHP零点和LHP零点对相位和幅值的影响,最近在学习中,观摩下大神们的讨论

网友E:
之前只有一个泛泛的理解:
不论RHP零点还是LHP零点,对环路增益的影响 都是+20dB 每10倍频,但对相位的影响,RHP零点是 -90度,而LHP零点是 +90度;在普通二级带密勒补偿电容的放大器中,调零电阻Rz,是将RHP调整为LHP,使得其对相位的影响由-90度转为+90度,用于补偿次极点对相位的影响,进而提高PM,稳定环路系统;请教两位大神,我的理解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只有一个泛泛的理解:
不论RHP零点还是LHP零点,对环路增益的影响 都是+20dB 每10倍频,但对相位的影响 ...

应该是这样的,我最近没考虑这个问题了,期待一下其他大佬的回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右零点,或者右极点算相位贡献时,画矢量图,考虑负号的影响,需要加上一个附加相位pi;

...

抱歉,之前忘记弄明白这个问题了。这个公式不也是频率为0的时候有+Pi的相位,频率为无穷大的时候有+Pi/2的相位吗?
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对于负反馈系统,本来有180°的相位变化,右半平面的零点一开始就带来了180°相位改变,因此低频的时候就可能会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因此造成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上一样的假设,分子有一项(1-s/a),会产生个右半平面零点s=a,写出这个零点对相频特性的影响是-acrta ...

这样分析确实是这样诶,那分子要是s/a-1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没有仔细推导。

网友(2022-11-17):
引用 楼主:
那您看一下用矢量分析法为什么不对呢?

用矢量分析法也是一致的啊,a+bj,θ=arctan(b/a),而右半平面的零点,假设分子=1-s/a,其中a>0,s=jw,则w=0时,a=1,b=0,相位是0;w=+∞时,a=1,b=-∞,相位是-90°

网友(2023-05-20):
存在一个右零点确实会让相位增大180。用pade二阶近似延时环节,可以看到零频相位是+360度!

网友(2025-05-13):
对于模拟电路中的传递函数表达式是1-s/wz,但是我们在信号与系统中分析的是s-wz,这两个换算起来就查了一个负号,所以要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