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偏置电路的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0-12-09):
这个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偏置电路,之前看到过版主对这个问题解答过,有点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还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从M12那里断开环路,在M12栅极加入激励Vin,顺时针一圈,经历M12,M8,M9,M13,忽略ro,最终算出环路增益为gm12/[(1+gm12*RB)*gm13],我的理解是,环路整体是正反馈,在一开始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小,gm也很小,环路增益为gm12/gm13,由于M12管子尺寸比M13大,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大于1,电路可以启动,但当电流逐渐升起来之后,gm开始变大,环路增益变为1/gm13*RB,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小于1,电路可以稳定。

楼主:
还有这种基础的自偏置电路的环路分析正确么,电阻处在不同的位置。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gm4 * R >> 1怎么保证,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偏置的偏置电流有范围限制。

网友B:
补充两点:(1)仅通过简单分析就判断能否自启动不可靠,因没考虑ro和idb(衬底PN结反偏电流)。(2)当M4与M3 size接近时,gm*R小于1,但不影响正反馈环路增益<1环路稳定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gm4 * R >> 1怎么保证,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偏置的偏置电流有范围限制。 ...

的确是个问题,我没考虑那么详细,之前看到过这种结构,我记得静态电流是下面两个N管的VGS压差除以电阻,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两点:(1)仅通过简单分析就判断能否自启动不可靠,因没考虑ro和idb(衬底PN结反偏电流)。(2)当M4 ...

好的,大佬,是我考虑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两点:(1)仅通过简单分析就判断能否自启动不可靠,因没考虑ro和idb(衬底PN结反偏电流)。(2)当M4 ...

通常M4是M3的两倍以及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