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地与数字地的问题

楼主(2020-12-09):
版图时用深井将模拟地与数字地分离开了,在做封装时这两个地的PAD是接在一起好还是分别接到不同的PIN脚好?

网友:
封装的时候,一般会引入一个挺大的电容的,这个时候,数字对模拟的串扰应该可以忽略不记了。

当然如果是那种很高速的,非常在乎的,可以尝试下EM仿真看看影响。

网友A:
封装不连接在一起理论上是最干净的,但是你会需要额外的esd电路。接在一起只要保证pcb上电阻电感足够小,那么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不连接在一起理论上是最干净的,但是你会需要额外的esd电路。接在一起只要保证pcb上电阻电感足够小,那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