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流电路的输入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0-12-09):
1、输出的地方是电容和电阻并联的嘛,我是应该直接用通过他们俩的总电流乘以输出电压算呢还是只用通过电阻的电流用R*iR^2算?
2、应该对一个周期内积分呢还是对仿真所有的时间求平均呀
3、同样地,输入功率用输入电压乘以输入电流,算一个周期内的积分还是整个仿真时间的平均呢?
4、由于我的电路结构是输入正弦先整流成两个半波,然后经过两个支路之后最后叠加,那我应该把两个支路的输出功率相加之和除以输入功率得到能量转换率么?

网友A:
最前:无论是半波,还是全波,本质是给电容充电,电阻放电,即是一个充放电的电压波形。
1. 这个电路,电阻扮演的角色是负载,所以,Pout只能用后者计算。电容储能,电阻等效为负载消耗能量,这两个能量均来自于输入。如果电阻很小,则电流很大,在输入功率一定的情况下,Vout起不来;如果电阻很大,则电流很小,类似于开路,这个电路就近乎等效于电容储能,即能量收集电路。
2. 这个要分情况,假如电路就是给出的这样(一个二极管接一个电容),那么只要电压大于二极管阈值,那么导通的情况下电容充电+电阻放电;电压小于阈值,电容对电阻放电。这种情况下,每个周期,电压情况相同,就只用对一个周期进行平均(小电容)。如果是升压电路(前面还有个二极管加电容),那么,最终是需要多个周期才能到达最终的稳定状态,这时候,需要根据稳定时的平均功率算作是整流的输出功率。另外,如果作为能量收集用,电容设置很大,那么Pin一定的情况下,充电过程会很慢,显然这个过程的输出功率不具备参考性(极端例子,带不动负载)。
3. 同上,另外,在未达到稳定状态时的这个过程可以算作整流电路的响应时长;整个时间的功率平均,这种功率的定义需要具体结合电路是怎么用,用在哪里。
4. 电路分开的话,是这么计算的。功率计算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用哪一种计算呢,太疑惑了

网友:
我的理解,电容是储能原件,不消耗能量,只有电阻耗能,应该算电阻上的电流。 整流电路是周期性的,因此只算一个周期求时间平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前:无论是半波,还是全波,本质是给电容充电,电阻放电,即是一个充放电的电压波形。
1. 这个电路,电阻 ...

想问一下这个理想运放会影响输入输出的电流吗?
我现在觉得它是会影响的,如果影响我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我当时加上是因为后面的负载会影响Vac+和Vac-的电压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理想运放会影响输入输出的电流吗?
我现在觉得它是会影响的,如果影响我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

1. 思路很好,也没有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不会影响输入输出电流,毕竟理想运放。不过加一个运放,把输出接地会不会浪费,毕竟运放需要额外供电。只是起到隔离作用的话,开关就可以,就是加个判断条件之类的。2. 加负载影响AC,笼统讲,我觉得是AC驱动能力不行,就是在整流过程中是对电容充电,然后动态地电容放电过程,如果,电容充电充不起来,就会导致AC受影响。不是理想运放的锅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思路很好,也没有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不会影响输入输出电流,毕竟理想运放。不过加一个运放 ...

如果这样,麻烦请教一下,下面这个图能量转换率会有大于1的情况,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另一侧接的相同的结构,是之前那个图前面再加了两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麻烦请教一下,下面这个图能量转换率会有大于1的情况,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电路里有两个额外供电的器件(有源器件),Gain和OPA,这两个其实会有额外的电源功率加入。所以,你如果用gain后面的电压电流算源计算的话,会不会就不会大于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有两个额外供电的器件(有源器件),Gain和OPA,这两个其实会有额外的电源功率加入。所以,你如果 ...

但您说的这个点的电流基本上算是我的输出电流了,用作源电流感觉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所以我感觉还是不能用运放
不用的话,我就会遇上不收敛还有电压波形不对的情况,我现在还没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您说的这个点的电流基本上算是我的输出电流了,用作源电流感觉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所以我感觉还是不能用 ...

效率超过了1,是因为有额外的功率加入,应该是Gain模块,可以把OPA去了试试。增益模块是额外增加了功率的,要是把额外增益考虑整流效率里面,应该就没有超过1的情况了。可以把Gain去了,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的超过了1,是因为有额外的功率加入,应该是Gain模块,当然你可以把OPA去了看看。增益模块 ...

好的,谢谢您,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超过了1,是因为有额外的功率加入,应该是Gain模块,可以把OPA去了试试。增益模块是额外增加了功率的 ...

好的,谢谢您,我尝试一下

楼主(2021-01-13):
引用 网友A:
效率超过了1,是因为有额外的功率加入,应该是Gain模块,可以把OPA去了试试。增益模块是额外增加了功率的 ...

您好,想再问一个问题
输入功率用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再积分求平均合适还是可以用Vin_peak/√2*average(Iin),这两个我仿真时得到的结果差别还挺大的
输入是个正弦波,因为正弦对应求功率不是要用有效值嘛,但是输入电流不是一个正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再问一个问题
输入功率用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再积分求平均合适还是可以用Vin_peak/√2*average(Ii ...

然后想得到功率就应该仿trans吧,还是说应该仿其他什么类型的?
仿真的时候设置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想得到功率就应该仿trans吧,还是说应该仿其他什么类型的?
仿真的时候设置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

我建议用功率源去仿真。一般这种仿真,比较好计算也比较准确的是功率源输入,PIN已知,负载UI可测,求功率比较容易,一般就用UI积分就行。另一种计算公式应该是针对的应该是U^2/R才好用,就要看负载电压电流怎么算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功率源去仿真。一般这种仿真,比较好计算也比较准确的是功率源输入,PIN已知,负载UI可测,求功 ...

那功率源是指用PORT这个么?
如果是这个,我试了一下,为什么输入电压乘输入电流积分平均得到的值和设置的dBm不等呀,这个设置里面输入等于10W,求出来的值是e-6级别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功率源是指用PORT这个么?

如果是这个,我试了一下,为什么输入电压乘输入电流积分平均得到的值和设置 ...

那我算能量转换率的时候是应该直接除以1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算能量转换率的时候是应该直接除以10吗?

Sorry,可能我把问题复杂化了。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理顺一下,看能不能有帮助。
整流效率的计算,如果用功率源,需要考虑到阻抗的匹配,你的效率可能会更低,这是原理上。实际电路中计算的话,应该是用电路电压稳定后,负载的电压电流计算得到的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可以看出来。这时候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用输入端口的电流电压积分作为有效输入功率去计算,这个输入功率是实际进入电路的功率,小于功率源功率。
你之所以得到的e-6,我觉的可能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导致的能量近乎都反射回输入端口导致的,你可以验证一下,这只是我的想法,你换一个50欧姆或者与输入端口阻抗共轭的阻抗试一下。(共轭匹配,负载效率最高,0.5)
我觉得你的思路,电压电流积分算出来的功率是没有问题的,平白添加功率源会导致比较麻烦,如果你有精力可以都验证一下。
PS:输入端口看负载阻抗可以用sp仿真去算。

楼主(2021-08-25):
引用 网友A:
效率超过了1,是因为有额外的功率加入,应该是Gain模块,可以把OPA去了试试。增益模块是额外增加了功率的 ...

您好,冒昧打扰一下。我想请问这样结构的整流器,关于效率的问题。这个电路相当于是左右交叉进行的,SW1与SW2是连个相反的时钟信号控制的。
我求解输出功率是用的输出电阻电流*电阻电压积分算的。输入功率也是,用输入电压*输入电流积分计算的。
我疑惑的点在于,输入电流包含电感L上流过的电流,但是这部分的电流相较于输出电阻上的电流很大,就导致整体的效率提高不了。我咨询一个老师的时候,告诉我电感是储能元件,一般不考虑它的瞬时电流,这个也能理解。但是现在计算效率的方式中输入电流就是包含了电感的瞬时电流呀
不知道您对于提高效率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2022-01-23):
引用 楼主:
您好,冒昧打扰一下。我想请问这样结构的整流器,关于效率的问题。这个电路相当于是左右交叉进行的,SW1 ...

忙得久了好久没看~我觉得必须要考虑L得电流得,你的输入功率就是在输入电源那里做一个参考面,进入电路系统得能量有多少,能量的表征就是U*I,所以,这块效率应该是动不了得,你可以试着改变以下阻抗,减少LC得使用;另外,这个电路开关要和输入源去同步,不好控制实际做出来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