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原理图(schematic)线路颜色区别以及如何高亮关键路径(highlight the critical path)

楼主(2020-12-09):
Q1:请问图中深蓝色连线与浅蓝色连线有什么区别?
Q2:请问怎么高亮关键路径,好像ctrl+h没用,Highlight里也没这个选项;通过endpoint slack的select timing path to selected endpoints似乎也没有起到高亮的效果

网友(2022-06-07):
Q1:蓝色是你highlight的线,标明了与这根线相连的所有端口;Q2: 高亮关键路径,按数字‘9’,然后左键点击要高亮的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