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上实现的MCU连接jlink失败,能识别ID,但连接失败

楼主(2020-12-09):
自行设计的M3内核的MCU,下载到FPGA中,与jlink进行连接,能识别到M3的ID号,但是连接不上,读取ROM table有问题,使用Jlink command窗口进行调试。

usb命令执行就失败了,无法连接,提示找不到SW设备。

M3内核是ARM的,时钟复位正常,IO仿真也没有问题
请教一下对MCU比较熟悉的各位坛友,出现这种情况,一般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不懂帮顶
如果是我的话两个做法
1.从m3的端口上直接把sw接到port口
2.检查bootload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如果是我的话两个做法
1.从m3的端口上直接把sw接到port口

已经解决了,硬件看门狗定时复位导致的

网友B:
请教下  用ARM核上FPGA板子关于 ULINK或者JLINK 使用时 内部硬件需要改动什么东西吗 还是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主要是不知道这些LINK的操作机制  不然可以写SWD协议驱动电路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用ARM核上FPGA板子关于 ULINK或者JLINK 使用时 内部硬件需要改动什么东西吗 还是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

基本不需要改什么,保证ARM的parameter中,debug功能是enable的,SW或JTAG或SWJ接口是有的,其他的就是时钟复位ok就好了,这样的话,你弄到FPGA上应该就可以脸上jlin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不需要改什么,保证ARM的parameter中,debug功能是enable的,SW或JTAG或SWJ接口是有的,其他的就是时 ...

谢谢  大神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