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ADC冗余问题

楼主(2020-12-09):
做了一个SARADC,12Bit的,做成冗余后,输出16个数字码,(16-12的转换过程与下图原理类似),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实现将这个16个数字码转换成正常的二进制的12Bit的数字码呢?或者说还是应该在matlab中实现呢;是的话,在matlab中又该如何实现?(因为想要去做FFT,之前做的ADC没有冗余,直接将输出的数字码通过用Verioga写的理想DAC再还原成模拟量,然后去做FFT,这种冗余的还是第一次弄,不知道还如何去做?),望懂得前辈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1每比特乘以对应的电容值后相加
2然后在数学上把非2^n的电容值用2^n次相加表示,再合并同类项

网友B:
把你的design参考你附图的那种方式写成加法等式,然后在电路上用加法器实现,最后可以得到12bits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design参考你附图的那种方式写成加法等式,然后在电路上用加法器实现,最后可以得到12bits的输出。 ...

最近看了一下刘纯成的文章,也想到直接用加法器对应相加,谢谢您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C.C.L的论文的DEC(前两个图),他的意义何在呢?读了文章后,没太理解为啥需要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何理解呢?尤其是计算公式中0.5的 ,应该如何理解呢?按照他的算法,由于-0.5产生的-73,应该就是需要补偿的数值,我的电容阵列有两个补偿(16c ,8c),在不太理解他的公式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按部就班的直接套用公式进行补偿(将-(16*0.5+8*0.5)加进去)

网友(点评):
文章里3.2.1节写了,主要是高采样率下,每个比较周期减小,导致DAC建立时间不够,建立不完全,比较器比较会产生误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误差的。

网友(点评):
关于这个0.5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文章里Figure3-4写的是2*(B3C-0.5),冗余位是1的话就代表值为1,冗余位是0的话就代表值为-1,实现了对这一位的加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下刘纯成的文章,也想到直接用加法器对应相加,谢谢您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C.C.L的论文的 ...

楼主:
谢谢您,目前有两个方法:用veriloga写,或者用加法器实现,不太擅长用代码写,打算直接硬搭了......   有一个问题关于C.C.L的论文的DEC,他的意义何在呢?读了文章后,没太理解为啥需要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何理解呢?尤其是计算公式中0.5的 ,应该如何理解呢?按照他的算法,由于-0.5产生的-73,应该就是需要补偿的数值,我的电容阵列有两个补偿(16c ,8c),在不太理解他的公式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按部就班的直接套用公式进行补偿(将-(16*0.5+8*0.5)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每比特乘以对应的电容值后相加
2然后在数学上把非2^n的电容值用2^n次相加表示,再合并同类项
...

谢谢,还麻烦您看看,我下面问的问题,不知道您可否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目前有两个方法:用veriloga写,或者用加法器实现,不太擅长用代码写,打算直接硬搭了......    ...

不擅长写可以学,磨刀不误砍柴工。首先veriloga写起来没什么特别花里胡哨的东西,看看手册大概就能学会了。veriloga也是电路debug非常有用的工具,对于你以后解决其他问题也很有帮助。
减去0.5是为了去掉一个offset,不理解完全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套用公式,不过这其实对ADC的仿真性能没有影响。事实上你不把这个0.5减掉也可以,就是多了个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擅长写可以学,磨刀不误砍柴工。首先veriloga写起来没什么特别花里胡哨的东西,看看手册大概就能学会了 ...

多谢前辈教诲,打算好好学Veriloga ,写一下;也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D(2021-01-17):
我想问一下如何确定一个ADC需要冗余位呢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如何确定一个ADC需要冗余位呢

一般高速SAR中用到冗余位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教诲,打算好好学Veriloga ,写一下;也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我想问下,你最终用Veriloga写的吗,如果电路要流片的话,必须搭编码模块,也就是用加法器实现,这样的话可以套你上面那篇论文的公式吗,不知道你把这个弄懂了吗,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2021-12-17):
请问如果用加法器实现,最终位会有溢出吗?

网友(2022-01-16):
楼主你好,请问你试过刘纯成那篇论文里的冗余补偿方法了吗?如果你已经做出来了,能否分享下代码?感激不尽

网友(2022-09-08):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如果用VerilogA 实现的话,应该怎么写呢,正常的DAC我会写,这种带冗余的不太明白,希望有前辈回答

网友:
你好,方便把论文上传吗?感谢

网友(2024-01-05):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目前有两个方法:用veriloga写,或者用加法器实现,不太擅长用代码写,打算直接硬搭了......    ...

如果冗余位位1则加,为0则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