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 RADIO

楼主(2020-12-09):
为什么解atn时候 有一种方法是增加金属线来解  这不是与atn相悖论了吗

网友A:
准确地说,是向上跳线,上层金属做出来之前,下层金属是断的,所以断了的下层金属就比较短了,就满足规则减小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确地说,是向上跳线,上层金属做出来之前,下层金属是断的,所以断了的下层金属就比较短了,就满足规则减 ...

颜sir,中间层发生ant问题,向下跳和向上跳区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sir,中间层发生ant问题,向下跳和向上跳区别大不大?

不能向下跳线。向下跳等于没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sir,中间层发生ant问题,向下跳和向上跳区别大不大?

Dear ZMOS:

  如4楼litong717同学所言:

不能向下跳线。向下跳等于没跳。

  向下跳线,该层分离的导体仍然通过下层跳线相连,收集的电荷仍然能汇集起来,对下方薄弱点造成伤害,向下跳线是无用的。
  天线效应(Antenna)的具体原理呢,《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P119,4.1.4天线效应一节中有完整分析,总结如下:
  • 导体刻蚀和去胶过程会在晶片表面产生电荷。
  • 暴露的导体能收集电荷,导体表面积越大或者侧面积越大,收集的电荷越多,对与导体相连的栅极和有源区可能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对应的就是天线效应设计规则中的面天线比规则和周长天线比规则。
  • 面天线比规则和周长天线比对应着两种Antenna产生机制:
    (1)导体层刻蚀:以多晶硅举例,整个晶圆淀积多晶硅,(……涂布光刻胶,对准掩模版,……,曝光显影,……),刻蚀多晶硅,原本一整块多晶硅逐渐出现开口,单个多晶结构彼此分离,吸收电荷,向下注入薄栅氧化层;此过程的多晶硅上方有光刻胶,不接触等离子体,侧面暴露于等离子体中,因此周长越大,有源栅面积越小,风险越大;通过周长天线比衡量。
    (2)导体层去胶:以多晶硅举例,多晶硅都刻蚀完成后,多晶硅上面还存在光刻胶,去胶时多晶硅表面暴露于等离子体中,面积越大,收集的电荷越多,有源栅区面积越小,风险越大;通过面天线比衡量。
  • 导体层包含多晶硅和金属,因此它们每层都有对应的Antenna规则,且都包含最大周长天线比和最大面天线比。
  • 为什么对于上层的导体,也要计算周长天线比和面天线比呢?他们并不和多晶硅栅,并不和有源区直接相连呀?
    (1)多晶硅,金属1,金属2…… 一层一层往上制作,不断光刻刻蚀,暴露于等离子体中;
    (2)以金属2举例,当刻蚀金属2时,金属2分离,但是有许多金属2还通过金属1、多晶硅连接在一起呢,多个金属2收集的电荷汇在了一起,小溪聚成大江,泛滥成灾,通过金属1和多晶硅,注入到了多晶有源硅栅或者有源区,引发灾害。
    (3)所以,金属2的周长天线比和面天线比的计算方式和多晶硅就有些不一样了,它需要把通过下层导体有电气连接的所有金属2合起来计算。
  • 防护措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减少导体收集的电荷(植树造林,减少下雨时上游留下来的水量),另一个是将电荷引向别处,使其不伤害薄弱点(泄洪区):
    (1)减少导体收集的电荷:减小导体宽度,减小导体长度,通过向上跳线,减小连接到薄弱点(多晶硅栅和有源区)的收集电荷的导体长度;
          不能,不能向下跳线,向下跳线时,该层分离的导体仍然通过下层跳线相连,收集的电荷仍然能汇集起来,对下方薄弱点造成伤害,向下跳线是无用的。
    (2)将电荷引向别处:使用泄露器(leaker),常用的是二极管,常见的数字标准单元库中会包含这种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