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SPICE怎么求累积噪声分布

楼主(2020-12-09):
看官方的说明手册,进行.noise分析后只能输出inoise和onoise,是噪声密度函数,他们的单位是V/sqrt(Hz)
我的想法是用内建函数进行积分
.MEAS AC total_noise INTEG 'pow(onoise,2)' FROM=0 TO=10k
但这样积分出来输出是0,不知道为什么,恳求解答

补充一下:
.MEAS AC total_noise INTEG 'onoise' FROM=0 TO=10k
这个输出结果数值是正确的,但因为onoise是单位是V/sqrt(Hz),对sqrt(Hz)积分应该是没有意义的吧?

网友:
try this:
一般都是求Input noise:
.meas AC inequnoisesquare INTEG par('inoise(mag)*inoise(mag)') FROM=fstart to=fend
.meas AC InEquNoise param=("sqrt(inequnoisesqu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