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打孔的脚本

楼主(2020-12-10):
小白求助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自定义via的脚本,比如说M1-M2的通孔可以自己定义他的大小,希望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A:
自定义大小?貌似在满足drc规则情况下  可以选择调出来的孔的包围金属的最小  要不就是自动打孔  如果超出drc规则的阵列孔  比方说10*10  也可设置孔之间的间距后再打孔   基于617的virtuoso  不知道你说的调孔大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大小?貌似在满足drc规则情况下  可以选择调出来的孔的包围金属的最小  要不就是自动打孔  如果超出d ...

这是pdk自带的孔,我在用的时候希望他都是0.06但每次都需要去改,有没有可以自定义并自动加载的可能呢(基于6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pdk自带的孔,我在用的时候希望他都是0.06但每次都需要去改,有没有可以自定义并自动加载的可能呢( ...

请问这个0.06是设计规则里最小包围的值嘛  还是你自己需要的值  一般就我自己的话不会去改动孔的包围的值  要么就是金属包围是一般的  要么就是最小的包围值  这两个值都是可以通过pdk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0.06是设计规则里最小包围的值嘛  还是你自己需要的值  一般就我自己的话不会去改动孔的包围的值 ...

自带的画就是我截图那个样子,我在用的时候需要把四周都改成0.06包围,请问在PAK可以设置吗?可以的话是怎样设置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的画就是我截图那个样子,我在用的时候需要把四周都改成0.06包围,请问在PAK可以设置吗?可以的话是 ...

第一种就是圈出来的这个选项是最小包围  不过你每次打孔可能需要重新选择一下

第二种就是   你从option——editor打开设置  最下面那个打孔选项  选择最小包围  这个选好了以后  只要你不重启cadence  孔就一直是最小包围

当然也可以从.cdsenv文件里面改

说句题外话  你为什么不用自动打孔呢?我现在很少用这种单独调孔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pdk自带的孔,我在用的时候希望他都是0.06但每次都需要去改,有没有可以自定义并自动加载的可能呢( ...

save via variant就保存好了啊,不过要动你的PDK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就是圈出来的这个选项是最小包围  不过你每次打孔可能需要重新选择一下

新手还在摸索,自动打孔怕有问题= =,感谢大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ve via variant就保存好了啊,不过要动你的PDK库

save每次重启都会消失,就是没找到在哪里保存这个sav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还在摸索,自动打孔怕有问题= =,感谢大哥回答

自动打孔还是自己尝试下 方便一点 要是你们有cad的话  可以自动调整打孔个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孔还是自己尝试下 方便一点 要是你们有cad的话  可以自动调整打孔个数的

...

好的  感谢

网友C(2021-03-19):
tf文件里是有这个enclosure的参数的,可以改一下tf文件merg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文件里是有这个enclosure的参数的,可以改一下tf文件merge一下

谢谢  想知道有没有不动PDK就能实现的办法呢

网友:
你可以自己修改TF文件,定义你想要的孔方式,重新load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想知道有没有不动PDK就能实现的办法呢

不改tf文件的话应该没办法直接打出来就是满足你要求

网友:
自己搞个pcell,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tf文件的话应该没办法直接打出来就是满足你要求

好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