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报错:模块的接口问题

楼主(2020-12-10):
在vivado编译时报错:module 'ioc_top' having interface port(s) (ioc_nr) cannot be elaborated by itself.
具体代码如下:
其中IOCNR_INTERFACE是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请赐教!

网友A:
如果是sv,自定义一些的东东最好封装成package,然后使用的时候import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v,自定义一些的东东最好封装成package,然后使用的时候import进来

是的,我也是这样做的。在top文件中已经将pkg给import进来了,然后在模块里调用pkg里的数据类型时就开始报错了。一头雾水,求指教!

网友B:
interface是用来做模块之间互联的。不能作为最顶层模块的Port成员。再有,你这个应该是elaboration报错吧?compile时不知道哪个是最顶层模块,所以不会报这个错误。只有在elaboration时,才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rface是用来做模块之间互联的。不能作为最顶层模块的Port成员。再有,你这个应该是elaboration报错吧? ...

是这样的!想向您请教一下,请问您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网友B:
没什么办法,最顶层的Port不用interface就好了。本来最顶层用interface做Port也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办法,最顶层的Port不用interface就好了。本来最顶层用interface做Port也没什么意义。 ...

感谢!已经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