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 stamping conflict问题

楼主(2020-12-10):
跑lvs时验证通过,在erc上报了个stamping conflict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就是报soft软连接的问题啊,就是某些有源区通过nw或者pw( psub)之类的连接起来了没有通过metal硬连接!

网友B:
英语说的很清楚了,让你看lvs里面的report,大概率是短路了,你找找吧。注意不光是连线短路,衬底呀阱之类的也会短路的。还有就是打了多个电源端子却没点虚拟连接之类的。

网友:
还有啊,lvs打勾不等于ok,打勾只是连线连好了,关键是erc错误能不能理解。erc错不能完全解释的话芯片会出大问题。说不定一上电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语说的很清楚了,让你看lvs里面的report,大概率是短路了,你找找吧。注意不光是连线短路,衬底呀阱之类 ...

好的 ,谢谢哈 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报soft软连接的问题啊,就是某些有源区通过nw或者pw( psub)之类的连接起来了没有通过metal硬连接! ...

这个具体咋找阿,也没有定位提示啥的。lvs Report 也没有写,有些人说不用管这种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咋找阿,也没有定位提示啥的。lvs Report 也没有写,有些人说不用管这种错误。。。。

...

这种错误一定要看,不是说不用管,说不用管的人不是不负责任就是不懂,一般情况下这种问题都是真的有问题,个别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找到原因造成的,然后才能确定用不用管,你说不能定位?直接点击erc里面的错误就会跳到相应的位置啊,如果跳不到相应的位置可以用flat方式跑跑看,不用hier的方式跑。

网友:
找一找是不是有没接电位的阱浮空了

网友C(2023-11-01):
问一下楼主找到了吗,近期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我点提示高亮显示是外面guarding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找到了吗,近期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我点提示高亮显示是外面guarding问题 ...

都3年了,我都已经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3年了,我都已经忘记了~

哈哈哈好,我问题解决了是连线问题

网友D:
最近加IO也报这个错了,报的IO内部的guardring,单跑没报,接在电路上就在报这个

网友E(2023-12-06):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好,我问题解决了是连线问题

层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跑LVS报的这个错误,坐标是NMOS自动生成的保护环的8个角(内4外4)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E:
层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跑LVS报的这个错误,坐标是NMOS自动生成的保护环的8个角(内4外4) ...

你看看是不是衬底或者井浮空了,有一个层主提到这个问题,我当时是连线连错了,导致电位不对

网友F(2024-09-12):
我是有一个PMOS的NW没接电源,选择LVS框中Softchk Database中,可自动跳转到问题位置

网友(2024-12-12):
我遇到一个lvmv_pwell的软连接ERC(看工艺了,一般是用到DNW的)一开始找了半天有没有接线错误的,后面才反思过来,pwell是通过算法得出来的,需要作为算法参数的有DNW,NM以及p+AA,还有MVMK(有用到MVMK的工艺可以参考)DNW电位为MV时,其内部可以有MVNW,MVPW以及LVPW,PW区域不能覆盖MVMK层,即可识别为LVPW,MVMK覆盖其他PW/NW就可以识别为MV的,所以如果有报lvmv_pw可以考虑调整MVMK的覆盖情况,具体调整多少看工艺了

网友(2025-04-30):
我刚才也遇到这个警告了,找ERC错误,然后定位,发现是有个两条metal忘记打vi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有一个PMOS的NW没接电源,选择LVS框中Softchk Database中,可自动跳转到问题位置 ...

感谢感谢!

网友G(2025-07-02):
引用 网友D:
最近加IO也报这个错了,报的IO内部的guardring,单跑没报,接在电路上就在报这个 ...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H(2025-10-27):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lyq?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3年了,我都已经忘记了~

哈哈哈,你们几年前的对话我正在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