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寄存器输出脉冲,可以作为下一级寄存器的时钟端嘛

楼主(2020-12-10):
就类似图片这样的电路结构,就是dff1为一个输出下面inc的波形,可以用这个inc波形的上升沿作为dff2的触发条件吗?(就是连到dff2的时钟端)
如果可行的话,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这两个dff还是在两个小module里面。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感觉可以,中间加一个buffer吧,还有你这俩触发器没有复位信号吗?加上复位信号以后要考虑亚稳态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
soc里对clock进行分频后给其他的模块使用,大部分都是从DFF的q到另外的DFF的clk吗?

而且这也是标准的2分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