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导出包含EMX自定义电感的网表信息,连接关系对应不上

楼主(2020-12-10):
100资产
上图为EMX生成的电感的symbol以及相应pin的顺序
下图为测试电路中的连接关系图

下图为导出的测试电路中的网表信息
电感连接情况:XL0 GND OUT IN /ind_emx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测试电路怎么来的,不是你自己定义的pin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电路怎么来的,不是你自己定义的pin名字吗?

新建一个schematic再调用EMX生成的symbol,最后对这个schematic进行网表提取,发现连接关系不对

网友B(2023-10-11):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利用EMX生成电感的symbo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利用EMX生成电感的symbol吗?

EMX那里create model,start一下,然后点一下下面的symbol

网友:
自己看下你生成的EMX的symbol的CDF parameter。看那个PIN ORDER好像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