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亚稳态问题

楼主(2020-12-10):
   在网上找到的解释是说,如果异步复位信号rst_async_n在CLK上升沿期间撤销,那么会造成REG1的输出出现亚稳态,所以不能直接使用。但经过二级同步后,输出信号rst_sync_n就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了,降低了异步复位信号出现亚稳态的概率。
   没有理解的地方在于,如果rst_async_n在CLK上升沿期间撤销,REG1会出现亚稳态,那么REG2不是同样也会出现亚稳态吗,都是同一个异步复位信号呀。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是0还是1造成的亚稳态;2是这里说的复位信号不满足setup/hold造成的亚稳态。但其实这两种本质上是一样的,复位信号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输入的数据信号,当复位释放时,如果没满足setup/hold(即复位释放点实在触发器的setup/hold窗口内),那么此时触发器不确定这个复位信号到底生不生效,也就是说不确定是输出复位值(复位生效)还是数据输入端的值(复位不生效),这就是说图中的reg1会发生亚稳态的原因,那为什么reg2不会发生亚稳态呢?因为reg2的输入是reg1的输出,复位释放之前这里是0,那么就算reg2发生了亚稳态,reg2不确定是输出复位值还是输入的数据,但是因为复位值和数据输入都是0,所以无论reg2判定复位有不有效,输出都是0,可以看成是不会发生亚稳态(即不确定输出是0还是1)。但是其实reg2本质上是发生了亚稳态的,它输出的0不能确定是复位信号导致的还是说是数据输入端来的。有点绕,不知道说得清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很nice,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理解了,描述得很清楚,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说的很好

网友B(2021-09-05):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这种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复位电路,该如何约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复位电路,该如何约束呢?

本质上来说就是需要约束图中rst_sync_n这个网络的延迟(REG2的输出延迟+布线延迟+REG3的建立时间+时钟不确定(抖动、偏斜。。。)),剩下的就看你是基于哪个平台设计了,看你的平台的器件,工具能做哪些了。
比如,我用的xilinx + ISE平台(当然,这个平台,xilinx一直用各种文档提醒大家在它家的平台最好不要像图中那样干),针对这个能做的就不多:
1,摘自xilinx ug612 :

2. 摘自xilinx ug612:

3. 摘自xilinx ug6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你说的很对,这也是“异步复位同步撤离电路”设计的核心思想。但同时也要注意,在芯片物理实现阶段要去check复位信号rst_async_n到达REG1和REG2之间的时间差,不能超过2个REG1/CLK CYCLE,因为如果一旦大于了这个时间差,就失去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核心思想”,对于REG2而言,其D输入和CDN复位值可能出现竞争。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比较明白,我是复位从D端输入,两拍同步,即复位和时钟同步,就不会产生亚稳态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感谢~~~

网友(2023-07-24):
学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太清晰了!赞!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茅厕顿开

网友C(2024-01-19):
引用 网友A:
其实触发器的亚稳态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1是数据信号D端不满足setup/hold,导致clk采样时不确定采样出来的 ...

这个理解了,也就是在复位信号从0-1的时候采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当复位信号从1-0如何避免这个时间点可能产生的竞争冒险呢?期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理解了,也就是在复位信号从0-1的时候采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当复位信号从1-0如何避 ...

复位信号从1-0是复位有效了,你整个逻辑都要复位了,从高更层次去看,这时候应该已经不关心你这段逻辑的输出是啥了,反正不会认为是有效数据了,所以就无所谓了。如果担心复位时候的输出的组合会造成错误,那应该修改系统级的设计了

网友(2024-07-26):
亚稳态是有时间的,过了那个时间就稳定了,亚稳态不能解决只是降低了概率。而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后的复位对于时钟而言由RDC问题变成了CDC问题,恢复时间和移除时间是会被检查的

网友:
reg2也会出现,但是几率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