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电感

楼主(2020-12-10):
用EMX仿真电感后,会有两种仿真结果Lsim和Lmod,请问各位大神这有什么不同呢?哪一个结果更加可靠,是否两个结果一致才表示我的model type选择是对的

网友:
不如你直接搭testbench自己仿,EMX里面的模型都比较复杂

楼主:
意思是用EMX做好symbol后,再放到cadence里面sp仿真吗?EMX里面得到的sim和mod两个结果都不准确吗

网友:
要看你怎么定义准确

网友:
Lsim 是直接仿真出来的结果,Lmod是用理想电感、电容、电阻的组合拟合出来的结果,两者应该比较接近才对。如果偏差比较大,应该看一下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A:
用sp仿真也是可以的,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可以参考论坛大佬整理的方法进行仿真。 电感仿真方法.pdf (171.76 KB , 下载次数: 99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仿真也是可以的,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可以参考论坛大佬整理的方法进行仿真。

...

感谢您的分享,非常棒的资料

网友(2021-02-18):
EMX User's Manual有详细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