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PW费用?

楼主(2020-12-10):
想问下各位,1平方mm,TSMC180nm和65nm的MPW费用大概多少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找smic问一下就好了,而且你也没有讲具体的工艺,是RF、flash的,还是普通的数字

网友A:
5mm*5mm*50颗
HH350GE
1万刀

仅供参考

尺寸小的,应该会指数增长吧

网友B:
1mm的尺寸,估计会浪费很多吧,一般5mm x 5mm,50个die,180/350差不多10w~2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5mm*50颗
HH350GE
1万刀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的尺寸,估计会浪费很多吧,一般5mm x 5mm,50个die,180/350差不多10w~20w左右

多谢~

网友:
0.18 about , should be 50k ~80k usd? depend on fab

网友C:
imec的mini@sic 180nm TSMC 1平方毫米的大概6000USD就能搞定

网友D(2021-11-05):
引用 网友A:
5mm*5mm*50颗
HH350GE
1万刀

想问下您是在哪里做的MPW?可否提供下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mec的mini@sic 180nm TSMC 1平方毫米的大概6000USD就能搞定

想请问下您说的这个MPW的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您是在哪里做的MPW?可否提供下途径?

产能紧张,只能找代理,生产线根本不理小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