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tures of SpyGlass version 2017.12

楼主(2020-12-10):
SpyGlass 的 FEATURES 列舉如下:

checker
oemunlock
BasePolicySO
VerdiCoveragegui
save_restore
gui
adv_checker
constraintsso
txvso
power_estso
lowpowerso
dftso
soc_conn_adv

网友:
xie xie (good to know)

网友(2022-02-06):
好像feature不全

网友(2022-12-16):
save_restore已经加入license,也能正常check in,但是spyglass(2017.12版本)会报一个checkCMD_unset_option的warning,在脚本里加入set_option enable_save_restore no可以不报这个warning,但是同时运行过程中也不check in save_restore这个feature了。你们是否碰到这个问题,能否不禁止这个功能而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