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entos610上安装u盘里下载的rpm文件包呀?

楼主(2020-12-10):
如题,内网缺一些库,就用优盘在外边下载了,下载好后,用什么命令安装它呀?
另外系统缺少的库,什么so之类的,可以从有的电脑上copy过去直接用吗?

网友:
如果是redhat或者centos,用命令rpm -ivh XXX.rpm或者直接双击就行。不过这样可能会有依赖包问题,最好还是用ios镜像做个本地源,直接用yum安装比较方便。缺少lib也要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