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错呢

楼主(2020-12-10):
小白求助。这是库版本不对应造成的吗?是32位64位区别吗?ELF file OS ABI是什么意思?

网友:
要么缺动态库,要么32 64bit问题

网友:
从错误信息看,应该是OS ABI 版本不匹配导致的,通过ldd方式查看调用的glibc 库,然后看一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