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打金线(Au)问题,铝Pad上有氧化

楼主(2020-12-11):
如果铝Pad上有氧化,Au线可以打上不?

谢谢回答

网友A:
氧化不严重的话,可以打上,但是做推拉力试验可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不严重的话,可以打上,但是做推拉力试验可能不过

如果氧化严重,打铝线可以不?

谢谢回答

网友(2021-08-28):
使劲打应该可以,但要做推拉力和弹坑

网友:
自然形成的氧化铝Al2O3的厚度大约是10nm,热压键合应该可以。

网友(2022-04-06):
打什么线都会有问题,就算勉强打上了,会对可靠性带来灾难的影响!建议用Plasma先过一次再打线!

网友(2023-01-12):
通常应该有合金来辅助焊接吧

网友(2023-11-30):
先做超音波清洗,压焊参数时间放久点,scrub也开大点

网友(2025-02-11):
1. 能不能打 都要看情况的。
2. 说不能打的,是没有评估。
3. 如何评估,要看氧化程度。
4. PDCY 是正常的现象。也就是放久了,都会发黄,氧化。主要是水汽引起的。
5. 要看一下AL 层厚度。放了2年以上,ball shear 值会掉。
6. 通常做法是,别管这个意见,那个意见的。 用worst case 打30ea, 确认ball shear值,能通过就能往下做.
7. 不能通过,看一下多大的pad 掉多少. 对于可靠性的影响,别说很大,看一下值掉在什么范围,就知道影响多大。
8. 有钱的大爷,如果ball shear 不合格,直接报废。 如果小气的老板,还是可以做消费类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