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rrc提取寄生电阻/电容最小值设置

楼主(2020-12-11):
starrc采用 REDUCTION NO方式进行提取寄生参数时,对某些顶层电路来说,提取的寄生参数网表过大,影响仿真速度,
如果直接采用REDUCTION YES方式,电路后仿真精度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情况下,REDUCTION设置为NO,并且在star_cmd中
设置需要合并(MERGE)或者短路(SHORT)的寄生电阻和电容的阈值方式来保证后仿真的精度和速度:

eg:
   NETLIST_MINCAP_THRESHOLD: 1e-15
   NETLIST_MINRES_THRESHOLD: 1e-1
   NETLIST_MINRES_HANDLING: MERGE
(将电容小于1fF、电阻小于0.1Ω的寄生参数合并)

   NETLIST_MINCAP_THRESHOLD: 1e-15
   NETLIST_MINRES_THRESHOLD: 1e-1
   NETLIST_MINRES_HANDLING: SHORT
(将电容小于1fF、电阻小于0.1Ω的寄生参数短路)

注:抽取的寄生参数网表中仍然会出现小于1fF/0.1Ω的电容/电阻器件.

网友A:
这个阈值不是随便设置的,最好参考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阈值不是随便设置的,最好参考默认的

更改默认设置后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改默认设置后有什么影响吗?

阈值设置偏大,提取的结果就会不准,偏小你的仿真收敛就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阈值设置偏大,提取的结果就会不准,偏小你的仿真收敛就很慢

是的,正式因为仿真速度和精度问题,所以才考虑设置个合理的值。
可以用对寄生比较敏感的电路来验证下阈值设置是否满足仿真精度和速度要求。

网友(2022-05-31):
starrc 抽后仿时候,没有star_cmd 这个文件,有CCI_cmd 这个文件,请问是否在这里面修改?

网友(2022-08-0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3-10-11):
我也是,设置了最小1fF的电容,仍然会出现0.xfF的电容,怎么破。。。

网友:
您好!按照您这个设置提取出来的网表是否减小了?我这个提出来的网表1.4G,使用spectre仿真时间太长了。

回复:按照您的方法提取的网表,确实是减小了,现在是500多MB。感谢!!!

网友(2024-08-13):
我在官网上找到了答案。
The NETLIST_MINRES_HANDLING: MERGE will not work on resistor nodes with
   more than 3 branches. This means it will do only series merging. However,
   NETLIST_MINRES_HANDLING: SHORT will work on all resistor nodes and short the
   nodes appropriately.  merge不工作超过3个分支,只做串联的合并。

网友:
您好,请问您有StarRC的手册吗?或者是您自己做的knowhow?有的话能分享给我吗?这是我的邮箱mail: yinfuqiang@microele-bot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