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cap电容的多少和动态功耗的大小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2020-12-11):
decap电容的多少和动态功耗的大小是什么关系呢?能否定量?

网友A:
decap 多 switch power肯定更大 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ap 多 switch power肯定更大 正比的

成正比?还是成正关系?

网友B:
decap的数量或比例增大,主要造成leakage power的增加,对于动态功耗影响不大,但有利于dynamic IR,可以通过增加dynamic IR较重的区域decap数量来解dynamic IR vio

网友(2022-09-27):
学渣一枚,感觉一枚小兵说的对。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decap的数量或比例增大,主要造成leakage power的增加,对于动态功耗影响不大,但有利于dynamic IR,可以通 ...

学习了

网友:
除了解决IR的问题,还有就是降低noise吧,PI/SI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