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做不了,求助

楼主(2020-12-11):
有人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A:
首先你要确保原理图是否保存好,如果已经保存,尝试是否可以导出cdl ,在ciw那里可以export cdl

网友B:
电路导出失败  你确定一下电路是否checksave   并且保证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保原理图是否保存好,如果已经保存,尝试是否可以导出cdl ,在ciw那里可以export cdl ...

保存好了,就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CDL导出试了一下,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导出失败  你确定一下电路是否checksave   并且保证没有错误

电路是反相器,保存过了,而且绝对没有错误i

楼主:
已经按照论坛之前的办法这样做了,还是没用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