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管子击穿问题

楼主(2020-12-11):
现在用的工艺库供电1.5V,查技术手册BVsd和BVGNW基本在2.4V和2.5V左右,我想问一下,如果做PA的话,交流输出电压肯定超过2.5V,那管子会不会击穿?这种射频击穿电压要怎么衡量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是很多人的困惑。
DC<RMS<PP

网友B:
采用cascode结构分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是很多人的困惑。
DC

那具体我可以出多大的峰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cascode结构分担电压

cascode确实可以分压,但是如果不是用深N阱的管子,上面管子的漏极到衬底电压就是输出功率的电压值,这个压力完全没有降呀

网友:
GNW的耐压肯定是硬伤,对耐压高的话上BC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ascode确实可以分压,但是如果不是用深N阱的管子,上面管子的漏极到衬底电压就是输出功率的电压值,这个 ...

VDB通常都不是限制点,VGS/VDS 才是。VDS可以通过拉长L解决,VGS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