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617启动安装时提示错误,安装完不弹出配置terminal

楼主(2020-12-11):
./iscape.sh后,提示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opt/.../.../../..lib/i386/xawt/libmawt.so:libX11.so.6: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安装完后不是有个配置进度条嘛,很快就结束了,没有弹出配置信息。。。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下载的glibc i686,没有找到i386的。而且网上好像没有centos6系列的库了。。

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我yum无法使用,能ping到阿里云和163 mirror.xxxx.com,但就是提示404错误。是不是这些云也都关闭了centos6系列的通道了?
我服务器DNS是动态的,无法自己设定。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centos6在线yum源关闭了,可以自己搭建本地源!

网友:
centos6已经没了,换新版本吧。这个缺少lib,需要自己添加。然后还需要安装xterm,就能弹出窗口了。

网友:
网上搜libX11,会有相应的包下载,选i686的,安装好即可。
xterm也要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