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的ac_cdc01a规则检查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11):
哥几个,最近在仔细研究spyglass这个工具,一是要用来前端检查代码,排除bug;另一方面现在做DFT,也需要用spyglass检查检查,排除一些影响DFT覆盖率的不规范语句。

现在有个问题,设计中如果有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同步时,使用spyglass检查,无论怎么修改代码,始终会报ac_cdc01a的错误(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修改能让spyglass检查快时钟域同步到慢时钟域这种情况,不会报ac_cdc01a的错误?

我的代码里已经对快时钟域的信号做了展宽处理,肯定保证慢时钟域可以采到数据!然而spyglass始终会报错,提示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同步可能出现数据丢失。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工具不报这个ac_cdc01a的错误,我的代码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是对快时钟域的信号做过展宽处理,慢时钟域肯定采得到。难道没有办法不让工具报这个错,只能waive掉?

网友A:
工具很难通过仿真的方式或者logic pattern的方式识别出你的展宽行为,所以依然会报cdc01问题,如果你保证功能正确,建议waive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很难通过仿真的方式或者logic pattern的方式识别出你的展宽行为,所以依然会报cdc01问题,如果你保证功 ...

感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