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wait中使用变量来表示信号名

楼主(2020-12-11):
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在wait中使用变量来表示信号名,或者uvm_hdl_read能实现也行。
类似这种,让signal_name是传递的参数。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不可以。除了pli

网友:
不可以,除非使用pli/vpi将表示名字的字符串和hierarchical信号绑定才可以。

网友:
while里可以使用变量,对时序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用while

while  (cmd.value !== signal_name) #1;

网友:
通过define实现

网友:
根据3楼的,写成宏定义,就可以传信号名了。

网友:
用宏来实现,这个task写成宏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