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网表仿真

楼主(2020-12-11):
2资产
数模混合仿真中,如果把模拟的电路用cadence转化成了Verilog模型,是不是可以直接调用网表仿真流程啊?

网友A:
模拟电路可以转Verilog AMS网表,稍微改一下可以用Spectre直接在命令行仿真,但是没有ADE那么直观,如果是纯模拟电路,不推荐这么做。 模数混合仿真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可以转Verilog AMS网表,稍微改一下可以用Spectre直接在命令行仿真,但是没有ADE那么直观,如果是 ...

我这边用的是VCS+XA仿真,想提高速度,把一部分模拟转换成Verilog模型,然后一部分用hspice网表 结合仿真,但是好像Verilog模型里面不可以调用hspice的网表吧?还没有测试过,不过数字逻辑模块直接调用hspice模型是可以的。按理说Verilog模型中可以加入hspice模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