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电路里的逻辑电路最小尺寸用多大好?

楼主(2020-12-11):
模拟电路里的逻辑电路最小尺寸用多大好?比如90nm最小的反相器 W/L多大好呢?

网友A:
看漏电、延时、耐压、EMI(转换过程中电流电压峰值)、频率、面积要求,没要求就按数字门取法吧,随便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漏电、延时、耐压、EMI(转换过程中电流电压峰值)、频率、面积要求,没要求就按数字门取法吧,随便取。 ...

那如果我L取到最小,性能上会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L取到最小,性能上会有什么限制呢?

漏电变大(还和阈值电压有关),源漏击穿电压略微减小(对90nm影响不清楚),转换过程中峰值电流变大(如果同一时刻翻转的门足够多会恶化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变大(还和阈值电压有关),源漏击穿电压略微减小(对90nm影响不清楚),转换过程中峰值电流变大(如 ...

你仿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原则:L最小或+10n,nmos:W/L=5,pmos:1.5×nmos

网友C:
depend on circuit speed, L can min length, w depend on spe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原则:L最小或+10n,nmos:W/L=5,pmos:1.5×nmos

这个是怎么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pend on circuit speed, L can min length, w depend on speed

W depend on speed.这个有公式说明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来的啊?

习惯吧。标准单元库也基本按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