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用skill只保留选中的layer

楼主(2020-12-11):
如题,顶层如何在不flatten的情况下用skill只保留选中的某层layer,并保留原本的层次关系,其它layer全部删除。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采用gds或者calibre搞吧,skill也可以搞,设计思路:
1.定义需要保留的Lpp
2.找出需要删除的lpp(cv~>lpps)
3.遍历lpps对应的shape(lpps~>shapes)
4.shape对应的cellview如果不是工艺库的cellview,打开对应的cellview(dbOpenCellViewByType),如果是包含工艺库pcell的instance需要打散(dbFlattenInst,这个记不太清了)
5.遍历打散处理后cellview,把需要删除的Lpp对应的shape全部删除(dbDeleteObject),保存cellView(dbSave)
6.遍历cellvew时可能存在重复操作的问题,可以把已经处理过的cellview保存为一个List,每个cellview先与这个list中的元素比较一下,如果已经存在就不处理。
7.为了避免内存占用过大,可以在每次dbSave好cellview后用dbpurge处理一下这个cellview.

也可以用Hier的方式处理。
关键api上面已经提供,加油,你自己可以搞定的。不过还是强烈建议用GDS或者Calibre处理,版图大的话,skill的方法可能效率很低内存占用很高。

网友B:
转gds重新导入貌似更容易。
skill的话可以递归逐步打开所有cellview,或者根据celltree信息来打开所有cellview。推荐根据celltr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gds重新导入貌似更容易。
skill的话可以递归逐步打开所有cellview,或者根据celltree信息来打开所有cellv ...

大佬可以详细讲讲吗,刚开始学skill,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用 calibre 可以生成指定的层次,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详细讲讲吗,刚开始学skill,很多东西都不懂

转gds是最方便的啦。

非要用skill的话,刚学就先看文档把语法搞清楚,然后对于你这个功能,需要针对性看一下这几个函数的用法。

  1. ;打开cellview
  2. dbOpenCellViewByType

  3. ;打平pcell
  4. leFlattenInst

  5. ;删除对象
  6. dbDeleteOb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采用gds或者calibre搞吧,skill也可以搞,设计思路:
1.定义需要保留的Lpp
2.找出需要删除的lpp( ...

谢谢大佬的回复,有个步骤不是很懂,怎么遍历所有cell呢

网友:
可能得转gd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