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lab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小弟用的是O-2018.06-SP1  版本的PT,从论坛下载的lab,两个版本一个 是ces_pt_1_2011.1  另一个是ces_pt_2015.06,两个都报错,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要么是指定的目录没有session,要么就是session中部分文件丢失或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指定的目录没有session,要么就是session中部分文件丢失或损坏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PT的lab必须先source lab中的RUN.tcl等脚本才能restore,直接使用会报错

网友(2023-08-0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PT的lab必须先source lab中的RUN.tcl等脚本才能restore,直接使用会报错 ...

只要保证原有库网表等文件路径没有变动,是不需要source 其他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