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使用 lab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20资产
小弟用的是O-2018.06-SP1  版本的PT,从论坛下载的lab,两个版本一个 是ces_pt_1_2011.1  另一个是ces_pt_2015.06,两个都报这种错,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试试读一下别的 格式的文件用pt,如果正确 就重新看看你的session 应该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2021-02-01):
应该有个ref文件夹,里面有个update_session.sh脚本,运行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