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mos管打散重新make cell 后怎么做才能在调用的时候可以修改W、L呢?

楼主(2020-12-11):
有没有知道操作的大神,望指点一二。

网友A:
打散之后再make cell就不可以调参数了。

网友B:
打散之后就不能再调了

网友C:
之所以能调属性,那是工厂给你做的PCELL,你打散之后就没了PCELL属性,再make cell它的属性也没有了。所以不能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散之后再make cell就不可以调参数了。

是啊,我知道不能调属性,所以想问怎么让自己修改的器件也可以调用属性呢?是做pcell吗?但是我不会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散之后就不能再调了

如果自己修改的器件想调用属性要怎么做pcell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能调属性,那是工厂给你做的PCELL,你打散之后就没了PCELL属性,再make cell它的属性也没有了。所以 ...

有没有pcell的资料呢?一般自己画的器件如ESD保护管会做成pcell的形式,但是我做出来的管子只能修改个数不能修改宽长比,所以不知道你们的pcell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