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显示模块之间的net连接

楼主(2020-12-11):
如图,两个器件之间可以正常显示连接关系的虚线,但画好的两个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就显示不出来(每个模块的LVS都过了),求教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解决了么 ?

网友:
打PIN了吗?

网友:
打上pin就行

网友:
做好的模块lanel下打上pin,这样在上一层用XL调用这个模块亏ok了

网友(2021-01-11):
你这里单个模块的LVS验证怎么验证的啊?把对应的电路单独copy出来验证的?求解,我就知道DRC可以单独验证局部的器件,LVS咋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