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块对同一个reg进行赋值无法综合

楼主(2020-12-11):
module counter2(clk, rst, data_in, data_size, p2s_en, query_flag);
  input clk;
  input [63:0] data_in;
  output [7:0] data_size;
  output query_flag;
  //reg [7:0] count;//2016.02.29
  reg [7:0] data_size;
  reg query_flag;

    begin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else if (data)
    end

    begin
        begin
          p2s_en <= 1'b0;
          m <= 0;
        end
      else if (flag)//2016.03.01

          //if (flag && data[127])//2016.03.01
              data_size <= 64-m;
              if (data[63]==1 && data[62]==0 && data[61]==0 && data[60]==0)
                query_flag <= 1'b1;
                query_flag <= 1'b0;
          else
              data<= data<< 1;
            end
          //if (data[127]), then program will be a dead cycle. for example data[7:0]=8'b01001101.
          //2015.04.02
          /*
            p2s_en <= 1'b1;
            p2s_en <= 1'b0;
        end

  /* //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begin
        begin
          p2s_en <= 1'b0;
          m <= 0;
      else
          while (!data[127])
              data <= data << 1;
            end
          p2s_en <= 1'b1;
            query_flag <= 1'b1;
            query_flag <= 1'b0;
    end
endmodule

代码如上,quartus2报错,data_in有改变时,赋值给data,然后对data进行长度计算。请问如何修改代码才能变成可综合的

楼主: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ounter2(clk, rst, data_in, data_size, p2s_en, query_flag);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63:0] data_in;

  output [7:0] data_size;
  output p2s_en;
  output query_flag;

  reg [63:0] data;
  reg [7:0] data_size;
  reg p2s_en;
  reg query_flag;
  reg flag;

  integer m;

always @(data_in)
    begin
      data = data_in;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flag <= 1'b0;
      else if (data)
        flag <= 1'b1;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data_size <= 8'b0;
          p2s_en <= 1'b0;
          query_flag <= 1'b0;
          m <= 0;

        end

      else if (flag)
        begin

          if (data[63])

            begin
              data_size <= 64-m;
              p2s_en <= 1'b1;
              if (data[63]==1 && data[62]==0 && data[61]==0 && data[60]==0)

                query_flag <= 1'b1;
              else
                query_flag <= 1'b0;
            end
          else
            begin
              data<= data<< 1;
              m <= m+1;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最上面的代码有问题,重新发了

网友:
不好意思,你这个verilog写得完全看不下去,有很大问题。建议从头学一下

网友:
一个典型的错误叫多源赋值,就是对同一个信号在几个地方赋值。

网友:
熟称 multi-driven

网友:
if(data)这个是什么意思?data是个矢量吧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