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运放中间的M7-10四个管子具体怎么工作呢

楼主(2020-12-11):
(图片)

网友:
输出rail to rail 运放,浮动电流源

网友:
是class AB电路里的跨导线性环。可以看看设计精粹上讲class AB的部分

网友:
你根据vgs的公式可以推导出电流公式,这是为了给输出静态电流定义一个数值,
交流分析,即rail to rail的输出结构,交流短路

楼主:
谢谢楼上大佬的解惑,我看了sansen的相关部分,那么对于这个图,只是轨到轨输出,M78910四个管子上面也少层叠了一层管子,在设计电路时是不是有所区别啊?

网友(2023-02-07):
我有个疑惑,跨导线性环和浮动电流源有啥区别呢?
translinear loop & floating bat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