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从STDIN读取内容并执行[已解决]

楼主(2020-12-12):
想用perl实现交互功能,比如从STDIN读取用户输入的内容并以指令的形式执行,改怎么写?
比如:
“Please enter your command:”
print “HAHA!”
然后perl读取上米面的print并执行它。。。
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A:
#!/bin/env perl

use 5.010;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say "Please enter your command:";
my $cmd = <>;
#Must check hack problem!
# if bad guy put cmd 'rm -rf /*' ?
# use taint mode!!!
# perl -T cmd.pl
# use regex to parse cmd to check~
eval $cmd;
#check some exception
say $@ if $@;

网友:
#!/usr/bin/perl

use warnings;
use strict;

print "Please enter your command:";
my $input = <STDIN>;

print "$input\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env perl

use 5.010;

while(1) {    print "Please enter your command: ";
    my $cmd = <>;
    eval $cmd;
}

执行后好像eval没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ile(1) {    print "Please enter your command: ";
    my $cmd = ;
    eval $cmd;

语法都不对,直接就是输出空,print "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都不对,直接就是输出空,print "xxx";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