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PLL matlab系统仿真

楼主(2020-12-13):
在仿真分频24时没问题,但在增加分频比,然后采用pllsim仿真的环路滤波器参数  ,就锁定不了了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Where can I download PLLsim?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re can I download PLLsim? Thank you.

在论坛下载的,直接搜索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ere can I download PLLsim? Thank you.

http://bbs.eetop.cn/thread-240694-1-1.html

噪声用txt文件导入,格式为: 频率  噪声值例如下面这段
1.0000e+02  -110
1.0000e+03  -130
1.0000e+04  -145
1.0000e+05  -150
1.0000e+06  -152
1.0000e+07  -156
1.0000e+08  -160

网友C(2022-04-18):
相同问题有没有解决? 我的问题可能出在了MASH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问题有没有解决? 我的问题可能出在了MASH那部分

减小matlab计算的步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240694-1-1.html

噪声用txt文件导入,格式为: 频率  噪声值例如下面这段

请问这个噪声值的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2022-05-28):
引用 楼主:
减小matlab计算的步长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2-07-22):
c1电容值设置的太小了,难道是寄生电容?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240694-1-1.html

噪声用txt文件导入,格式为: 频率  噪声值例如下面这段

这个噪声是把各个模块pss+pnoise仿真记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240694-1-1.html

噪声用txt文件导入,格式为: 频率  噪声值例如下面这段

大神你用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